电容耐压是交流电有效值吗

楼主(2018-04-12):
网上对电容耐压是直流电的论述没有异议,而对于交流电来说,有两种论述方法。一说,只要交流电的有效值不超过耐压也可以正常工作;一说,要交流电的最大值不超过耐压才可以正常工作。 哪种说法正确?劳动版的电工教材也说是第一种说法。搞不清了!

网友A:
电容在交流电中当然耐压要超过峰值,这个就像二极管在整流电路中是一样的。为什么电容式电扇都用的是450V耐压电解电容器几十年都没问题,而往往250V的电解电容器用后寿命都不长没多长时间就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