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增量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8-04-12):
求助,用西门子s7 1200做东西,用到增量编码器,增量编码器反馈的值正常,但是把这个反馈值的地址ID1008用到其他函数块中就不能正常赋值,比如用move指令,把增量编码器反馈值ID1008move到其他地址时会出错,这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用32位的指令,你用的那是16位的指令

网友B:
这种问题通常都是数据类型不对造成的。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尝试努力这种问题通常都是数据类型不对造成的。     内容的回复: 数据类型应该对吧,我用两个增量编码器做的,一个正常,而另一个增量编码器的值可以move,但是这个数据不可以操作。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是你数据长度不匹配造成的,你可以看看编码器数据是什么类型,长度和MOVE指令后面一样就行,但是如果之间你经过了一些运算处理,数据估计就会变成你不想要的,好好研究一下数据类型匹配与否

网友D:
类型不对或者字节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