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相机读码打光

楼主(2018-04-13):
有一需求检测纸盒上的凹字符串,字符黑色,字符背景有深色有浅色,求打光方法。
赏
文章打赏
打赏给楼主
积分打赏
现金打赏
积分

赏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康耐视的surfaceFX。四面打光。

楼主:
回复内容: 对:karking楼主可以试试康耐视的surfaceFX。四面打光。内容的回复! 我尝试用低角度的光,不太稳定

网友A:
是因为产品一致性?还是机构一致性不好? 回复内容: 对:求知若渴33回复内容:对:karking楼主可以试试康耐视的su...内容的回复!

楼主:
产线会震动,来料会有10度的正负偏差

网友B:
对于这种检测凹凸字符的OCR应用,可以尝试用康耐视的SurfaceFX功能配合四边组合条光,以前有项目用过,效果是很好的。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Danny锴对于这种检测凹凸字符的OCR应用,可以尝试用康耐视的S...内容的回复! 拍四次照,每次拍照依次点亮“上-下-左-右”中的一侧光源,然后用SurfaceFX算法进行图像合成,出来的效果是凹凸的地方呈现为白色、其余平面为黑色的图像,然后再用OCR进行读取,效果是很好的。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Danny锴回复内容:对:Danny锴对于这种检测凹凸字符的OC...内容的回复! 或者可以在SurfaceFX之后加一个图像处理工具,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