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实际应用中减少输入点数的方法

楼主(2018-04-13):
PLC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会遇到I/O点数不够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扩展单元或扩展模块的方法解决,也可以通过对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进行处理,减少实际所需I/O点数的方法解决。

1)分时分组输入。 一般系统中设有“自动”和“手动”两种工作方式,两种方式不会同时执行。将两种方式的输入分组,从而减少实际输入点。如图1所示。PLC通过I1.0识别“手动”和“自动”,从而执行手动程序或自动程序。图中的二极管用来切断寄生电路。若图中没有二极管,转换开关在“自动”,S1S2S3闭合,S4断开,这时电流从L+端子流出,经S3S1S2形成的寄生回路电流流入I0.1,使I0.1错误的变为ON。各开关串如入二极管后,则切断寄生回路。

2)硬件编码,PLC内部软件译码。如图2所示。

3)输入点合并。 将功能相同的常闭触点串联或将常开触点并联,就只占用一个输入点。一般多点操作的起动停止按钮、保护、报警信号可采用这种方式。如图3所示。

4)将系统中的某些输入信号设置在PLC之外。系统中某些功能单一的输入信号,如一些手动操作按钮、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就没有必要作为PLC的输入信号,可直接将其设置在输出驱动回路当中。

   对plc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们扣群751564758  交流PLC相关的技术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