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科威PLC的问题

楼主(2018-04-13):
我有个科威的PLC,用三菱的编程软件替换一个程序,断电后启动后它还是以前的老程序,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换新的程序,需要将原有程序内部进行清空,再导入新的程序。 清空办法是,直接用科威的软件下载一个空白的程序就可以了。 可以在科威官网下载一个软件,将其内部程序清空后,再使用三菱的软件下载。 以前程序还在,可能是程序加密了,新程序没有下载进去。

清除内部程序,相当于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谢谢 回复内容: 对:江湖再见-余辉换新的程序,需要将原有程序内部进行清空,再导入新的程序...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