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8-04-13):
我现在想让PLC从电脑或单片机接受一个数据来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的步数,请问怎么实现呢?

怎么写程序来接收这个数据啊,用RS指令吗?

关于RS指令    【RS D1 K3 D2 K3】,请问D1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是从哪来的?

网友A:
D1是发送区首地址,K3是发送区长度,D2是接受区首地址,K3是接受区长度,你竟然两个地址区域重合? 你既然使用PC或者单片机去给PLC赋值,那么仅需要处理接受区数据就可以了。 发送区的数据哪里来?废话,当然你程序按照协议给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