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容器操作注意事项

楼主(2018-04-13):
  电力电容器用于电力系统和电工设备的电容器。任意两块金属导体,中间用绝缘介质隔开,即构成一个电容器。电容器电容的大小,由其几何尺寸和两极板间绝缘介质的特性来决定。当电容器在交流电压下使用时,常以其无功功率表示电容器的容量,单位为乏或千乏。

  注意事项

  1、安装电容器时,每台电容器的接线最好采用单独的软线与母线相连,不要采用硬母线连接,以防止装配应力造成电容器套管损坏,破坏密封而引起的漏油。

  2、电容器回路中的任何不良接触,均可能引起高频振荡电弧,使电容器的工作电场强度增大和发热而早期损坏。因此,安装时必须保持电气回路和接地部分的接触良好。

  3、较低电压等级的电容器经串联后运行于较高电压等级网络中时,其各台的外壳对地之间,应通过加装相当于运行电压等级的绝缘子等措施,使之可靠绝缘。

  4、电容器经星形连接后,用于高一级额定电压,且系中性点不接地时,电容器的外壳应对地绝缘。

  5、电容器安装之前,要分配一次电容量,使其相间平衡,偏差不超过总容量的5%。当装有继电保护装置时还应满足运行时平衡电流误差不超过继电保护动作电流的要求。

  6、对个别补偿电容器的接线应做到:对直接启动或经变阻器启动的感应电动机,其提高功率因数的电容可以直接与电动机的出线端子相连接,两者之间不要装设开关设备或熔断器;对采用星-三角启动器启动的感应式电动机,最好采用三台单相电容器,每台电容器直接并联在每相绕组的两个端子上,使电容器的接线总是和绕组的接法相一致。

  7、对分组补偿低压电容器,应该连接在低压分组母线电源开关的外侧,以防止分组母线开关断开时产生的自激磁现象。

  8、集中补偿的低压电容器组,应专设开关并装在线路总开关的外侧,而不要装在低压母线上。

网友A(2018-07-05):
集中补偿的低压电容器组,应专设开关并装在线路总开关的外侧,而不要装在低压母线上

网友B:
谢谢楼主,这个积分真的很难赚,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