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4软件在线访问找不到网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4-13):
     我的电脑之前安装了博途V14软件,然后在官网上下载了SP1的升级安装包,升级后成了试用版……用了21天到期后因为没有正版授权没法再使用,所以就重置了电脑,系统恢复了出厂设置,重新安装了V14软件后,写好程序下载时,在线访问找不到电脑的网卡,在其他电脑上就可以,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我的电脑

这是别人的电脑

网友A:
和电脑硬件没关系,应该是软件安装的问题!或者到控制面板里面设置下PG/PC试试!

网友B:
先确认网卡没有禁用?

网友C:
重新安装以后网卡驱动安装成功了吗

陈某。

网友:
可以试试别人的电脑,判断一下是电脑问题还是博图软件问题,电脑问题重装驱动,软件问题,更新不见打补丁,都可以试一试。

网友D(2018-05-15):
重装吧软件问题我也遇到过卸载干净注册表残留安装文件都清理干净再装把杀毒软件关了

网友E(2018-12-19):
双击在线访问下面的显示隐藏接口,在打开的窗口里面勾选上你的网卡或其他接口就可以了
不勾选的,不会显示出来

网友F(2020-05-05):
引用 网友E:
双击在线访问下面的显示隐藏接口,在打开的窗口里面勾选上...

这里面只有teleservice,没有其他的选项可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