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西门子的事例中有没有双线圈

楼主(2018-04-13):
我想用西门子的SHRB移位指令来编写一个机械手控制程序,但是我找到的一个示例中有一个继电器M10.0有两个线圈,我不知道这属于双线圈不,如果不是应该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中间变量的M变量,这样用也可以呀!M10.0的得电与否还得看前面串联的好多开关BOOL量呢!不影响程序运行的!这个“双线圈”不矛盾的!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了,受教了 对:victor329这个是中间变量的M变量,这样用也可以呀!M10.0的得...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