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st40plc色标定长切断

楼主(2018-04-14):
有个案子,控制伺服相对位置定长送膜,并在色标位置上切断 ,膜上有色标,高电平检测到色标信号后,还必须移动若干 距离才能刚刚好切在色标位置上,定长只能走一次,直到色标到了切刀位置切,请问这个程序怎么做比较好,精度要求也就是正负6mm即可。

楼主:
补充说明,走停式的,每次色标都要停在色标位置,我用点动模式,设定一个脉冲值与当前运行脉冲值做比较大于等于后停,老是走不准,虽然知道这个方法不可行,但我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网友A:
采用俩段程序控制。第一段,驱动伺服电机,到色标停电机。第二段,驱动伺服电机,再走一段距离,即可。

网友A:
你原来的思路,是计米轮的思路,误差大,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