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常见故障

楼主(2018-04-14):
  rs485标准最初由eia制定,后由tia修订后命名为tia/eia485-a。rs-485允许在一对双绞线上进行多点、双向通信,其躁声抑制能力、数据传输速率、电缆长度及可靠性十分突出。rs485(rs232转rs485)是一种低成本、易操作的通信系统,但是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不当常会导致通信失败甚至系统瘫痪等故障。

      1. rs-485(rs485转换器)使用一对非平衡差分信号,这意味着网络中的每一个设备都必须通过一个信号回路连接到地,以最小化数据线上的噪声。数据传输介质由一对双绞线组成,在噪声较大的环境中应加上屏蔽层。
  2. 在绝大多数的rs-485网络中,终端节点所引起的问题比它能解决的要多。为了检查哪一个节点停止了工作,需要切断每一个节点的电源并将其从网络中断开。使用欧姆表测量接收端a与b或+与-之间的电阻值。故障节点的读数通常小于200欧姆,而非故障节点的读数将会比4,000欧姆大得多。
  3. 哪一根线是a、哪一根线是b一直都不是很清楚。不同的制造商采用不同的标签规定,即使b线应该永远是在空闲状态下电压更高的那一根。因此,a线相当于-,b线相当于+。可在网络空闲的状态下用电压表检测。如果b线没有比a线电压更高,那么就会存在连接问题。
      4. 当没有设备进行传输,所有设备都处于监听状态的时候,rs-485网络中会出现三态状态。这将导致所有的驱动器进入高阻态,使悬空状态传回所有的rs-485接收端。节点设计者为了克服这一不稳定状态典型的方法是:在接收端的a和b线加装下拉和上拉电阻来模拟空闲状态。为了检查这一偏置,应在网络供电和空闲的状态下测量b线到a线的电压。为了确保远离如图中所示的不定状态,要求至少存在300mv的电压。如果没有安装终端电阻,偏置的要求是非常宽松的。
  5. 一根双绞线加地的rs-485网络可以上行与下行地传送数据。由于没有两个发送端能够在同一时间成功地通讯,所以在数据的最后一位传送完毕后的一个时间片内,网络表现为空闲态,但实际上节点还没有使其驱动器进入三态状态。如果另一个设备试图在这一时间段内进行通讯,将会发生结果不可预测的冲突。为了检测这种冲突,使用数字示波器来捕捉几个字节的1和0。确定一个节点在传输结束时进入三态状态所需要的时间。确保rs-485软件没有试图响应比一个字节的时间更短的请求(在76.8kb/s的速率下略大于1ms)。
  6. 每一种可靠的中长距离联网技术都有某种形式的内置隔离,除了rs-485以外。它要靠系统设计者来确保网络不包括任何接地回路。隔离每一个节点将以数量级的程度增加网络的可靠性。
  7. 虽然隔离是抵御电源浪涌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增加多级浪涌抑制器可以消弱更大的浪涌干扰,保证它们是在网络隔离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最好是在网络有高性能接地点的位置安装浪涌抑制器。在同一点将其连接到大地,就像其他的网络设备或工厂的电气系统一样。
  8. 一旦rs-485网络建立并运行,就应记录下其配置的每一个细节。包括终端信息、偏置、线型和备件信息。如果可以负担得起,应购买一些备件并存放在机柜中。

网友A:
不但指出故障原因,还有故障解决之道,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