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时老是跳OC怎么回事?

楼主(2018-04-14):
变频器运行时老是跳OC怎么回事?

最近总结了一下容易出现OC的几个过程:

1、静态测试时候,测量三相驱动波形;2、动态测试加载;3、有时候上电就出现;

针对出现OC的故障问题太多了!

总结如下

OC故障在变频器的所有故障中出现的频率,也许是最高的,最为频繁的。在起动过程中报警,在停机过程中报警,在运行中报警,以至于上电即警示,还甚至以其它故障代码或现

象间接地告知你:该台变频器存在OC类的故障!

在变频器说明书中对OC故障的说明,大致有以下几种解释:负载侧短路,运行电流大于两倍以上时跳OC故障;变频器输出模块短路;变频器过电流;负载过大;加、减速时间太短

等。有的机型中不以OC来标注此类故障,用负载侧短路、变频器过负载、有严重接地故障等来说明,这当然是OC故障的别名。

网友A(2019-01-21):
开关电源故障、驱动电路电源故障、驱动信号丢失也会引起OC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