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新新手求助大神

楼主(2018-04-14):
本人刚学三菱的新手,也看了些视频,很多地方不懂,哪位大神能给个4轴控制的程序并详细解说每个指令,我想依样画葫芦慢慢就能了解一点,现在一个【T0  H4  K1500  K9001】原点回归指令都看不懂,为什么是T0不是T1,K1500又是什么。求大神多多赐教

网友A:
先把硬件说一下,什么定位模块,再把程序传上来,无头无脑谁帮你讲这些基础问题啊

网友B:
那个不是时间继电器T,而是指令TO不是T0!!! 下次看清楚!! TO指令属于往缓存写入数据

网友C:
热锅讨厌的人也好

网友D:
看来是个新手,慢慢来

网友E:
TO和T0的区别,哈哈,加油@

网友F:
9001应该QD75的原点回归启动吧?我也刚学定位模块。建议你仔细看模块的手册

网友G:
9001是定位启动编号

网友H:
K1500轴1运行数据地址 K9001回零命令

网友I:
先看手册学习吧,有不懂的可以打三菱的400电话咨询,4008213030

网友J:
我也是新手,只能慢慢来

网友K:
都是在成为大神的路上慢慢摸索

网友L:
数据写入智能功能模块(TO(P)、DTO(P)) n1:智能功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的起始I/O号(BIN16位) n2:数据写入操作的起始地址(BIN16位) :存储要写入数据的软元件的起始号(BIN16/32位) n3:写入数据的数量(BIN16位)  ·TO(P):1到6144  ·DTO(P):1到3072(仅适用于A/QnA)

网友M(2018-05-18):
    TO指令,最好找客服,或者供应商

网友N:
TO和T0区别的,T0是计时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