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便宜点的光幕吗?电梯光幕控制盒能否远距离安装?

楼主(2018-04-15):
        一个7米长,1.5米宽的非标设备上需要安装光幕,但由于合同价格所限,只能使用很便宜的光幕。即使没有光幕,对安全也没太大的妨害,因此该设备对安全的要求不高。

        网上查了下,光幕价格都不低,仅仅电梯光幕价格还便宜点。不过,电梯光幕基本上都有一个AC220V电源的控制盒,而我的设备现场不允许引入AC220V不安全电压。我想将电梯光幕控制盒放到离设备20米远的控制柜里面,光幕线采用RVVP电缆延长。问了相关产品淘宝客服,客服不能确定能不能延长这么远。

        请问:能推荐价格很实惠的光幕吗?电梯光幕控制盒能否延长到20米远的距离安装?

        另外,刚注册,没有积分,所以没法悬赏,请见谅!

楼主:
又看了下,也有DC24V的电源盒。

网友A:
你想要多少价位的?可以用光栅也行,供电电压是在直流24v的

网友B:
注意下,绝大多数电梯光幕不是“安全光幕”,有本质区别,电梯光幕不能用在工业上作为安全防护设备。如果你使用带安全光幕认证的电梯光幕,那价格就没有任何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