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DM系统借用改引用构思

楼主(2018-04-15):
摘要:在企业产品的研发过程中,借用以往的设计图纸或文档是设计中经常采用的方式。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设计者希望将借用文件修改,产生新的设计。由此导致原先的借用操作改变为设计的引用操作。本文将以南 PDM为例,阐述这个应用的方法,并指出应用中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作为PDM在应用中的参考。

关键词:借用;引用、PDM/PLM

什么是PDM系统借用改引用?

借用改引用操作是指在PDM系统中设计人员借用文件后,修改借用文件的属性信息产生新的设计和新的设计文件,但不影响原文件的属性信息。

在设计中采用借用的设计操作可以提升设计的效率,并提高企业产品设计的标准化水平。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设计者可能不满意原先的设计,需要将原先所借用的设计文档进行修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设计的操作就会改变为一个引用操作。下面就这个操作以及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给出详细的说明。

1、以东 岱PDM为例,在PDM系统图文档结构树上选中需要重用的数据文档节点,并在右键菜单上选择【复制】,如图1所示。

1 右键菜单

2、在打算存放重用数据的位置或图文档节点下,右键菜单上选择【粘贴】,进一步选择【借用】参考关系如图2所示,通常这是进行图档的借用操作的方法。

2 选择借用

在参考关系上一般有这样的选项:

1)借用:link,系统将建立一个原图文档和当前文档节点的连接关系,相当于一个快捷方式;

2)引用:copy,相当于将原图文档复制粘贴到当前位置,在该节点形成一个新的文件;

3)移动:move,将选中的重用数据移动到当前的位置,原节点图文档将被删除。

3、如果需要将原先的借用文件改成引用的设计,可以在结构树上选中借用文件的节点,并在右键菜单上选择【借用改引用】,如图3所示。

3 借用改为引用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当改为引用设计后,需要给新的设计相应的图号和图名。因为这个设计的文档已不是原先的借用文档,如图4所示。

4 定义新的文件

PDM系统中完成“借用改引用”操作后,原先借用的文件已变成新的设计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再对这个文件属性进行修改时,不会影响原文件的属性。需要注意的是:执行“借用改引用”操作时,如果需要进行“借用改引用”的节点文档的父节点是借用文档,东岱PDM不允许这项操作,因为这个节点继承了父节点的借用。只有父节点处于设计状态时,才能对子节点借用文件进行“借用改引用”的设计操作。

将借用改引用设计,这在日常的设计中是可能发生的情况。PDM系统需要对设计的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也需要适应实际设计的需要,节省工程师重复设计图纸的时间,提高工作的效率。

网友A:
PDM系统需要对设计的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也需要适应实际设计的需要,节省工程师重复设计图纸的时间,提高工作的效率。

网友A:
PDM系统需要对设计的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也需要适应实际设计的需要,节省工程师重复设计图纸的时间,提高工作的效率

网友B:
很方便实用的功能!

网友C:
很方便实用的功能!janson888

网友D:
使用PDM提高工程师工作效率!!!

网友E:
借用引用在设计过程中使用很频繁

网友F:
非常棒的功能

网友C:
这个功能确实可以减少工程师的工作量,提高设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