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位置信息读取

楼主(2018-04-15):
1 松下A4带绝对式编码器的伺服电机,能够采用DSP或者单片机作为主机读取位置信息么,需要什么协议?

2 怎么保证单片机与伺服编码器连接上了?(只需要保证波特率设置一直就行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要看是哪个系列的伺服,有支持ModbusRTU协议,也有支持专用协议的(比较麻烦),专注通信!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B:
通过modbus就可以啊

网友C:
可以的,专用协议

网友D:
这个有通讯手册,专用协议。

网友E:
请问松下编程软件能支持win7系统吗?我怎么安装不了呀,求助呀,

网友F:
用RS485接口的ModbusRTU通信协议

网友G:
modbus tcp  rtu ascii 都可以qq:1557599735

网友H:
用RS485接口的modbusRTU

网友I(2018-05-24):
看手册i相关

网友J(2018-10-14):
查询手册。好像有一个专用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