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V9.5显示告急!!!!

楼主(2018-04-16):
问题描述:WIN10系统,安装完CX-ONE V9.5后,系统一切正常,打开使用其他软件也是正常的。一但打开欧姆龙软件后,桌面显示只有显示屏上方一半的宽度。更改系统的显示设置之后,还是没办法更改软件界面的以及我其他软件的显示宽度。当把欧姆龙软件关闭后,更改系统的显示设置后,其他的软件及电脑显示变为正常。求大神支招,这是哪里冲突不兼容了?怎么解决?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的 怎么办

网友B:
这是欧姆龙软件的问题,由于WIN10更新到1709后,欧姆龙软件的显示就有这个e问题!!!只能期待欧姆龙官网更新解决办法。目前的办法是,欧姆龙CX-program图表右键属性,然后选择兼容性,点选替代高DPI缩放行为执行。就可以了。

网友C:
谢谢楼主,楼主神马的最好了

楼主:
谢谢大神,爱你么么哒 回复内容: 对:yuetianbing这是欧姆龙软件的问题,由于WIN10更新到1709后,...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