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常闭触点间歇性通断?

楼主(2018-04-16):
硬件:西门子S7-300cpu314C-2ptp+触摸屏KTP700+编码器+三项电机+压力传感器+水泵

软件:博图V14

编码器获取三项电机转速(采用SFB47高速计数模块,通道0),经比例转化后作为FB41模块 SP_INT设置值,

通过PID进行水位高度自调。

问题:三项电机转动后,常闭触电间歇性通断,(闭触电控制的是FB41模块中的PVPER_ON,P_SEL,I_SEL),电机不转没有问题,是否是信号干扰还是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PLC离电机有多,或者PLC柜周围有无电机,发张照片看看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你的PLC离电机有多,或者PLC柜周围有无电机,发张照片看看内容的回复! 师傅你好,PLC离电机1米以内吧,在实验室比较乱。。。

楼主:
这个是程序部分图及实物图,

楼主:
图在这里之前手机好像没有成功

网友A:
回复内容: 对:往事丿图在这里之前手机好像没有成功内容的回复! 图呢,图呢,怎么没有图,你的电机多大功率的是

网友A:
回复内容: 对:往事丿这个是程序部分图及实物图,内容的回复! 回复内容: 对:往事丿这个是程序部分图及实物图,内容的回复! 没图,也没事我们口述,打字分析一下

网友B:
有电机的话启动会有干扰,可以在程序上增加自锁。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回复内容:对:往事丿这个是程序部分图及实物图,内容的...内容的回复! 试过自锁过后解决问题!!!我咋就忘了还有自锁,,尴尬。

楼主:
回复内容: 对:luoye6600有电机的话启动会有干扰,可以在程序上增加自锁。内容的回复! 多谢师傅提醒,试过自锁过后没问题了,学艺不精,就忘了还有自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回复内容:对:往事丿这个是程序部... 那就好,用置位复位指令,那个不叫自锁

网友C:
西门子PLC抗干扰能力还不至于这么弱,把读取的压力值1ms读取一次,放到一段寄存器里看下,你就能发现是不是程序设置问题。

网友D:
软件有问题,,,要输出线圈是唯一的,,,还有部分触点要改为,上升沿触发

网友E:
程序有问题,加自锁

网友F: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有双线圈输出什么的?

网友G(2018-05-24):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

网友H(2021-03-03):
是否对液位信号做过平滑滤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