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监控S7-1200直连WinCC实例

楼主(2018-04-16):
1.首先在IE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222,进入“云.RCD接入设备”(这是单通道的,八通道的设置方法同单通道)设置界面,点击“通讯参数设置及显示”。

【注:其它3项无需进入】

然后进入设置界面,只需填写所连路由器MAC

这里的云.RCD远程接入设备IP地址默认是192.168.1.50,“网关(路由器)MAC“云.RCD所连接路由器的MAC地址,这个MAC地址一般都会印在路由器标牌上;或直接进入路由器的设置界面,也查到;另一种方法就是用已经连接该路由器的电脑,先上一下网,然后在CMD提示符下键入:arp  -a

注意192.168.1.1 这个就是路由器的网关IP地址,所以其后的物理地址88-25-93-82-e9-b5 就是我们要填入的路由器MAC,如果填写正确,而且第一行的IP地址也在路由器的网段中,那么单通道RCD的黄色指示灯就会闪动

第三、四行由大连德嘉为您提供,如果设置正确,那么单通道云.RCD紧靠黄色指示灯的绿色指示灯就会闪动。

【注:第三行和第四行的填写内容必须与PLC侧相应的“云.远程适配器”中的内容一致,只有完全相同,在云服务器的协助下,RCD才能与PLC侧的适配器实现通讯】

2. 连接好电源和路由器后IE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222,进入“云.远程适配器”设置界面,点击“通讯参数设置/显示”。

【注:其它3项无需进入】

然后进入设置界面,填写相关参数

第一行的IP地址,正常情况是无需改变的,只要与PLC和路由器在同一段中即可,

第二行网关(路由器)MAC“云.远程适配器所连接路由器的MAC地址,这个MAC地址一般都会印在路由器标牌上;或直接进入路由器的设置界面,也能查到;另一种方法就是用已经连接该路由器的电脑,先上一下网,然后在CMD提示符下键入:arp  -a

如果填写正确,而且第一行的IP地址也在路由器的网段中,那么“云.远程适配器”的黄色指示灯就会闪动

这样就把PLC侧的“云.远程适配器”和监控侧的“云.RCD接入设备”模块设置好了,接下来就可以在wincc中、组态王、力控等组态软件,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中进行相关设置了。

3. TIA Portal连接设置

可在线直接寻找可访问的设备,就能访问到S7-1200 PLC的地址,这个地址就是“云.RCD”的IP地址(默认是192.168.1.50),这里就忽略PLC的实际地址。

4. WinCC连接设置

1)打开Wincc选择驱动,见下图:WinCC 驱动TCP/IP——鼠标右健——系统参数——单位——逻辑设备名称(即本地网卡名)

2)WinCC 驱动TCP/IP——鼠标右健——新建连接——鼠标右键——连接参数——IP地址填入192 .168 . 1 . 50——确定,如下图

然后在wincc变量管理中建个变量MB0,运行WinCC,将监控的数据与s7-1200 中的数据比对,如图下

这便实现远程环境下操控PLC上下载程序并实时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