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控制伺服单轴正弦轨迹

楼主(2018-04-16):
单轴,Y轴为位移,X轴为时间。要求振幅10MM,频率3到5HZ,来回上下移动,与时间成正弦关系。选了1200系列PLC,做了一个运动控制的命令表,理论上分成很多段,但是开环运动,这个精度实在不敢恭维。

有的说用T系列PLC,用什么电子凸轮,建立两个轴,来耦合成正弦轨迹。

电子凸轮是什么,完全不懂,还有我只有上下移动的一个电机,哪来另一个轴,什么虚拟轴,实轴,完全不懂。

网友A(2018-06-28):
您做出来了吗?最近我也在用1200单轴做位置正弦运动,是步进电机。

也是理论分为好几段来做的

想请教您几个问题

比如说60°的相对位移,是不是用60°算出来的位移减去50°的呢

还有这个位移是不是角度弧度的正弦值乘以最大位移呀

根据位置算速度

望回复,在此先感谢前辈

网友B(2018-11-20):
引用 网友A:
您做出来了吗?最近我也在用1200单轴做位置正弦运动,...

多次试验。

1200PLC,按点定位是开环,并且点与点的衔接如何做,速度,加速度。这就需要插补了,1200本身不支持插补。

1500T系列,支持插补和电子凸轮。建立虚拟主轴,同步真实从轴,正弦插补,仿真成功了,但是1500T的价格。。。以及到底能做到多快的频率,试验的成本太高了。

现在在考虑运动控制器。

网友C:
1200PLC,按点定位是开环,并且点与点的衔接如何做,速度,加速度。这就需要插补了,1200本身不支持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