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tSet(x,y)和!BitClear(x,y)的用法

楼主(2018-04-16):
求解这个脚本程序为什么不执行,是我!BitSet和BitClear哪里有问题吗

IF a泵启动 = 1 THEN

    !BitSet(A130,0 )

ELSE

    !BitClear(A130,0 )

ENDIF

网友A:
!BitSet(x,y) 函数意义:设置指定位,位置从0开始计算,将第y位置1。 返回值:开关型。 参数:x,开关型。Y,开关型 实例:!BitSet(3,2)=7 !BitClear(x,y) 函数意义:清除指定位,位置从0开始计算,,到y位止。 返回值:开关型。 参数:x,开关型。Y,开关型 实例:!BitClear(3,1)=1,把第2位清空。

网友A:
脚本函数没问题,语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