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台达变频器c2000modbus通信,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8-04-16):
S7200与台达变频器c2000modbus通信,变频器参数设置,就是连线后变频器还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2018-12-01):
楼主成功连上机会不大!这个变频器基本参数不会设!

网友B:
西门子的不会,台达的PLC就可以。如果是变频器一般 频率来源 改485 运转指令来源改485 还有通讯地址 和通讯方式 改一下 就4个参数

网友C(2019-04-30):
1:恢复出厂设置

2:频率来源

3:运转指令

4:通讯地址

5:通讯传送速度

6:通讯资料格式

网友D(2019-06-12):
:频率来源

3:运转指令

4:通讯地址

5:通讯传送速度

6:通讯资料格式

网友E(2019-07-14):
楼主最后搞定了吧?分享一下经验,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F(2019-08-30):
楼主出个高分悬赏,我就告诉你怎么连,给你现成的图纸和程序

网友G(2020-04-08):
单位的翁多无多无多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