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X40DT-D功能块问题

楼主(2018-04-17):
请问欧姆龙PLC调用功能块时地址是如何分配的。为什么在调用功能块后断掉EN,或是互锁断掉,都持续有输出,不能达到急停的效果呢?

网友A:
我有详细的说明,文件比较大,不知道该怎么发你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慧迈自动化我有详细的说明,文件比较大,不知道该怎么发你内容的回复! 邮箱sbishgaps@163.com    或企鹅2236907815都可以

楼主:
而且是全线圈输出的,不是置位复位。

网友B:
断掉EN,只是说功能块不执行了。但是之前执行的输出结果还是继续保持着的。

网友C:
不能互锁的,我们是欧姆龙一级代理商,以后再有欧姆龙这方面问题可以随时咨询我们QQ:3042428145TEL:17701058273

楼主:
回复内容: 对:竹叶三—王者之师断掉EN,只是说功能块不执行了。但是之前执行的输出结果还是继续保持着的。     内容的回复: 解决了,采取了比较笨的办法,功能块里串一个全局变量急停,同时EN接常通,能达到急停的效果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嘉德-欧姆龙代理不能互锁的,我们是欧姆龙一级代理商,以后再有欧姆龙这方面问题可以随时咨询我们QQ:3042428145TEL:17701058273     内容的回复: 解决了,采取了比较笨的办法,功能块里串一个全局变量急停,同时EN接常通,能达到急停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