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_one软件cp1h的,怎么写控制伺服和步进的

楼主(2018-04-17):
求大神详细的讲解一下,本人刚接触欧姆龙还不太了解,cp1h的型号,一步步怎么编写程序控制伺服,怎么设置参数,一脸懵逼,求大神讲解,最好有图

网友A:
首先下载硬件手册和软件手册,然后对照着做,如果还有不会,对单个知识点拿到论坛上讨论。

网友B:
说出你的想法,你想怎么控制

楼主:
回复内容:伺服原点在哪怎么设定,伺服接收到指令,一直运动直到碰到限位,然后原点,方向怎么控制 对:李东泽说出你的想法,你想怎么控制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伺服原点在哪怎么设定,伺服接收到指令,一直运... 资料太少,无法回答, 我不知道你用的那个伺服驱动器,这样要看伺服驱动器说明书,然后对应PLC的输出。

楼主:
那控制步进和伺服的程序指令上有区别吗? 这款步进驱动器pu+和DR+接24V还是5V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引用天天向上12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伺服原点在哪怎么...内容的回复!

网友C:
下载手册可以去找视频教程

网友D:
谢谢楼主,楼主神马的最好了

网友E(2018-05-24):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

网友F(2018-06-23):
用PULS指令设置脉冲量  再用SPED指令设置脉冲输出频率与运动方向

两条指令配合完成伺服控制

网友G:
  1. 先下载CP1H手册

  2. 主要看脉冲输出那一个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