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信捷PLC控制电主轴运转程序

楼主(2018-04-17):
设计了一套检测装置选用的电主轴配套有调频器能调速,不知道该用PLC控制什么,还有相应的控制程序怎么编写,求助各位大神,望帮忙解答!!

网友A:
调节变频器的速度?

楼主:
回复内容:PLC与变频器共同控制电主轴的转速,这就变成了PLC控制变频器的调节,对吧大神? 对:李东泽调节变频器的速度?内容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PLC与变频器共同控制电主轴的转速,这就变成... 是的

网友B:
两个方法:PLC发脉冲,或采用通讯,给变频器,即可。0757-26160535胡工

涛。。

网友C:
看你对变频器的速度要求了,如果全自动的话,可以用PLC通讯写入频率,也可以用模拟量来控制,或者多段速,如果速度是固定的话可以直接面板设定速度,还可以用电位器设置,只有看你的要求是什么来选择相应的控制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对变频器的速度要求了,如果全自动的话,可以用PLC... 关键楼主没有说清楚,楼上思路可以了,看你什么要求了

网友E:
其实楼主需要学习的是PLC控制变频器内容就可以了,可以做到的方式有如下: 1、使用模拟量来控制(优点是可以通过PLC随意调节速度) 2、IO控制正反转,多段速(需要变频器支持多段速设置,一般应用于定速情况) 3、通过MODBUS之类的通讯协议来控制(连接线路少,简单,方便,需要变频器支持)

网友F:
这么好的资料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G(2018-05-24):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

网友H(2019-08-17):
使用变频器

网友I(2019-12-19):
变频器的东西不错,收起来

网友J(2020-02-05):
不错,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