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过期重新安装也不行怎么解决

楼主(2018-04-17):
仿真软件过期重新安装也不行怎么解决

网友A:
我的也一样,无法解决,时间暂停也没效

网友B:
来看看,好好学习学习,有用就好

网友C(2018-06-26):
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D(2020-08-16):
购买正版授权码吧

网友E:
只能重装系统
再次安装软件后,备份GHOST系统
下次直接还原就OK了

网友F:
那只能删除注册表再装,如果还不行,那就重装系统。实在不行,可以从某宝让人帮你重装

网友G(2021-01-05):
有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H:
Faunc的仿真软件最好就是装在虚拟机里面 一个月过后直接重装。试过很多办法重装最管用

网友I(2021-09-02):
引用 网友H:
Faunc的仿真软件最好就是装在虚拟机里面 一个月过后直接重装。试过很多办法重装最管用...



感谢分享 一直在学习的路上

网友J:
重装系统吧

网友K(2021-11-19):
有国产替代软件

网友L(2023-09-13):
过期以后删除注册表也是没有用的,重装系统吧或者 使用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