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控制算法的问题

楼主(2018-04-17):
学生一枚,做毕业设计,是辐射空调的控制系统设计,需要根据室内温度来调节供水温度以达到制冷的作用,一开始选择PID算法进行控制,老师说系统的惯性太大了,需要修改算法,想请教一下,有什么算法能够做到,查了很多资料,都是偏理论的东西,都被老师否定了,谢谢了。

网友A:
你可用模糊控制算法,,,采用比较指令

楼主:
回复内容: 对:gdbsc2004你可用模糊控制算法,,,采用比较指令内容的回复! 知道可以用模糊算法,但新人不会应用,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A:
要做一个表格,根据温差大小,决定输出大小。具体要找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