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lil运动卡选型

楼主(2018-04-17):
Galil-DMC-2143在脉冲控制模式下,是否可以用DMC-B140代替? 两者的运动控制性能是否相同? 怀疑B140的价格便宜,性能也比较差.

网友A:
B140便宜,是因为作为亚洲代理商定制款,功能上有所消减,但是实际上他是以DMC-4000的指令集为基础进行消减的,所以部分功能相对于DMC-2143是有所增强的。另外,由于B140设计的比较晚,采用了比较新的芯片,部分性能也超过2143。 如果排除DMC-2143的闭环控制功能,两者的功能/性能差异大体如下: 1、DMC-B140内存明显比较小:允许的用户变量数、数组空间、程序空间、插补动作的缓冲空间都比DMC-2143小得多 2、DMC-B140输入输出信号比较少:通用输出信号只有4点,通用输入号称8点,但是第8点和急停是共用的。没有每轴的辅助编码器输入点。 3、DMC-B140没有位置比较输出功能 4、DMC-B140的位置锁存功能支持锁定输出脉冲位置、支持以编码器Z信号作为锁定触发源, 5、DMC-B140支持正常减速与特殊减速(撞限位开关)的减速读分别设置 6、DMC-B140允许用户指定HM最后一段的速度 7、DMC-B140支持TM设置为250 8、马上要去赶火车,可能还有没想起来的

楼主:
这么说,仅脉冲控制来说,B140的性能不比2143差了,想不到。

网友B:
看看是什么附件如果可以就入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