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A/S型连接西门子SMART触摸屏时要注意的细节

楼主(2018-04-18):
通过多功能交换机A/S型,S7-1200与西门子SMART触摸屏连接时要注意的细节如下图所示。

注意:如果触摸屏中数据突然出现部分数据消失,请查看触摸屏的IP地址,这是因为DB块的部分数据没有显示出来。这时检查一下触摸屏的地址,如果IP地址最后一个段地址小于200的话,那么将触摸屏的最后一个段的地址改为200以上。这是因为交换机是通过对方的IP地址最后一个段的范围来区分上位机[电脑]和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的[注:上位机 IP 地址为:192.168.1.0-192.168.1.199SMARTLINE IP 地址为192.168.1.200-192.168.1.255];只要最后一个段的地址小于 200,交换机就将该设备视为上位机[电脑]使用西门子 S7-300 TCP 协议,当地址大等于 200 时就使用西门子 SMART LINE 触摸屏以太网协议,并启动 V 区与 DB 块映射转换功能。

网友A:
先把积分攒够了100条评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