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modbus读取台达B2的脉冲数

楼主(2018-04-18):
新手请教      威伦触摸屏 modbus读取台达B2伺服电机的脉冲数  触摸屏上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注意数据格式,就可以了设置显示读取

楼主:
我用触摸屏读P0-09 伺服电机显示  串行通讯异常 读其他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触摸屏读P0-09 伺服电机显示  串行通讯异常... 你的通信速度是多少,建议调到最快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引用zhenshao的回复内容:我用触摸屏读P0-09...内容的回复!

网友B:
楼主不防分享一下经验,共同进步

楼主:
回复内容: 对:Smile-lyc楼主不防分享一下经验,共同进步内容的回复! 开始的时候没用到正确的通讯地址,还有就是资料格式要用32位的

网友C:
看看是什么附件如果可以就入手了

网友D:
modbus 地址清楚 剩下注意9600 8n1 具体设置看下伺服驱动参数比对下另外默认是ascii  qq:1557599735

网友E(2018-05-24):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