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平板电脑USB识别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8-04-18):
很多朋友都想要知道工业平板电脑识别不了USB设备该怎么办,其实修复工业平板电脑无法识别usb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大家想要学习的话,小编当然会教大家重新识别usb的方法!

一、释放静电:

1. 将所有USB接口的设备拔出,然后关闭工业平板电脑

2. 将工业平板电脑电源线拔掉

3. 按开机键5-6下将主板电放干净

4. 开机将USB设备再依次插入工业平板电脑USB插槽尝试

二、 大容量存储设备,比如大容量移动硬盘、U盘等,如果是台式机建议连接到工业平板电脑后面的USB接口,因为供电足,电压稳定;如果是大容量移动硬盘不识别,建议采取“一托二”方式连接,通常移动硬盘USB数据线有两个接头,都连接到主机的USB接口上。

三、目前电脑基本都已经兼容各种USB设备,但是不排除个别USB外设存在不兼容情况,比如某些USB数据线连接电脑不识别设备,更换另外型号USB数据线即可识别,手机设备出现几率比较高。

四、使用组合快捷键win键+r键打开运行窗口,输入“regedit”回车确认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窗口,在左侧注册表树窗口依次展开以下分支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67-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在右侧窗口删除掉“UpperFilters”

再删除掉“LowerFilters”键值。

四、首先需要将USB设备插入到计算机USB接口,然后点击电脑的“开始”菜单,点击“运行”,在输入框中输入“cmd”命令,点击“确定”按钮。

在命令提示符窗口内分别执行下面两条命令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Environment" /v "DEVMGR_SHOW_DETAILS" /d 1 /t REG_SZ /f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Environment" /v"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 /d 1 /t REG_SZ /f

点击“开始”菜单,打开“运行”,输入“devmgmt.msc”命令,点击“确定”按钮

或者右击桌面上“我的电脑”,选择“属性”,点击“硬件”选项卡,然后点击下面的“设备管理器”按钮。

打开设备管理器,在菜单栏点击“查看”>“显示隐藏的设备”。

鼠标左键双击“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项目,将所显示的灰色项目和USB大容量存储设备卸载掉。

然后右键点击“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项目,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扫描检查硬件改动”。

右键点击“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的“USB Root Hub”项目,点击“属性”。

在打开的也窗口中点击“电源管理”选项卡,取消勾选“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节约电源”,点击“确定”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