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平板电脑使用中自动关机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8-04-18):
1、工业平板电脑系统中毒或者中了恶意软件

查看杀毒软件是否有杀到病毒,可以确定,是否是工业平板电脑系统中毒或中了恶意软件原因导致的,这样对方能够从远程控制你工业平板电脑的一切活动,当然也包括让你的工业平板电脑重新启动。对于有些木马,不容易清除,最好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2、系统文件损坏

当系统文件被破坏时,如Win2K下的KERNEL32.DLL,Win98 FONTS目录下面的字体等系统运行时基本的文件被破坏,系统在启动时会因此无法完成初始化而强迫重新启动。你可以做个试验,把WIN98目录下的字库“FONTS”改名试一试。当你再次开机时,工业平板电脑就会不断的重复启动。

3、定时软件或计划任务软件起作用

如果你在“计划任务栏”里设置了重新启动或加载某些工作程序时,当定时时刻到来时,计算机也会再次启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打开“启动”项,检查里面有没有自己不熟悉的执行文件或其他定时工作程序,将其屏蔽后再开机检查。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运行”里面直接输入“Msconfig”命令选择启动。

4、cpu 温度过高,过热保护

现在主板一般都有温度保护控制芯片,防止CPU过热烧毁。有时BIOS内的CPU预警温度设置太低,CPU满负荷运行时温度超过预警温度,系统会自动关闭。当然因机箱散热不好引起CPU温度太高无法稳定运行也会引起系统重启。解决办法:在BIOS里将保护温度调至比较适当的温度,加强系统散热。

5、电源坏,或添加了新硬件,电源供电不足。

  一般工业平板电脑开关电源工作电压范围为170V-240V,当市电电压低于170V时,工业平板电脑就会自动重启或关机。因为市电电压的波动我们有时感觉不到,所以就会误认为工业平板电脑莫名其妙的自动重启了。如果工业平板电脑加了其他软件,导致电源功率不够,那只能换个更大功率的电源了,电源用久了,不稳定,那也要换个电源来测试。

6、主板坏了或主板芯过热。

关机,用手摸下主板、显卡芯片,如果很烫手,那就是有可能坏了,要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