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同时与MCGS与ABB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8-04-18):
s7-200   CPU224cn   只有一个通讯口,如何同时与MCGS  7062tk屏幕   和    ABB   ACS510变频器通讯?

CPU224CN  一个通讯口   屏幕有两个口   如何做能在屏幕里输入数据,放进PLC里,同时放进变频器里?

网友A:
CPU224cn,只有一个口不在加扩展模块(比如以太网模块),或者不在扩展RS485的话,可以PLC本体通讯口通过ModbusRTU与HMI通讯,ABB变频器与PLC端子连接,增加PLC模拟量模块,在PLC里面写程序,比如启停控制,模拟量转换等,在HMI上建立变量就可以了,很简单。PLC与变频不走硬接线(比如距离远,多台变频器)考虑成本,可以用ModbusRTU或者以太网等通讯,有好几种通讯方式,那样的话,PLC得扩展专用模块。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工控小秦CPU224cn,只有一个口不在加扩展模块(比如以太网...内容的回复! 十分感谢您的指导! 目前情况是,暂时不准备增加模块! MCGS触摸屏上有两个口,可以同时用COM1与PLC通讯,COM2与变频器通讯。 屏上输入一个数据,通过两个口分别写进PLC和变频器里; 屏幕从变频器里读取数据,比如实时输出频率什么的,屏幕再把这个数据写进PLC。 这两点应该可以同时实现,但是不知道如何操作,求解!

楼主:
回复内容: 对:iwck回复内容:对:工控小秦CPU224cn,只有一个口不...内容的回复! 使用的是ModbusRTU

网友A:
我个人感觉,没用过你这种方式,HMI上的COM1和COM2分别与PLC和变频器通讯,相当于HMI是主站,控制PLC和变频器两个从站,这点好像是不行。你可以直接用HMI和变频器走Modbus通讯,完全可以实现启停,正反转,读写频率等,前提是你没有别的设备,不实现自动控制。还是应该PLC是主站,其余是从站,在PLC里面写程序,也很简单,ABB不是有应用宏吗,直接端子控制,HMI做工程量转换,直接写频率,不用你那么麻烦。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工控小秦我个人感觉,没用过你这种方式,HMI上的COM1和CO...内容的回复! 如果PLC有两个串口,一个接屏幕,一个接变频器,那就整好了吧?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工控小秦我个人感觉,没用过你这种方式,HMI上的COM1和CO...内容的回复! 我自己做的恒压变频,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泵轮换,PID用的是ACS510自己的应用宏。 设定的压力想通过HMI输入到PLC里,也想输入到变频器里。PLC程序里写了增减泵的频率,要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进行对比

网友B(2018-05-26):
昆仑通泰屏里有驱动,用屏做主站,连200PLC,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