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软件只能看图,不能改了

楼主(2018-04-18):
请问为什么我这个软件只能打开图,没有新建项目了,打开了图也不能改,上面的绘制机柜什么的也没有了,添加也什么都没有,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我都卸载重新安了几次了也没用

网友A:
你好,您试用的是试用版吧。试用版软件授权是30天,到期后只能查看不能修改。如果您想继续免费试用,可以换个电脑或者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