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刀开关

楼主(2018-04-18):
按极数分:主要的刀开关可分为单极(1极)刀开关,双极(2极)刀开关,三极刀开关和四极刀开关。

按型号分,常见的有:HD单投刀开关,HS双投刀开关,HR型刀熔开关(也称熔断器式隔离开关)。

常见的选型问题:
1、灭弧罩:如果只是用于隔离电源使用(不带负载),则可以选择不带灭弧罩的产品,对应型号就是0.
如果是用来分断负载(带负载),则需要选择带灭弧罩的产品,对应型号就是1.

2、板前还是板后接线:一般说来,常用为板前接线(默认此款),对应型号为8.
板后接线非常规,订货时需要说明。对应型号为9.
什么情况下需要板后接线呢?如:配电箱的上下空间比较狭窄,不容易接铜板,这时候需要设计为板后接线,
板前与板后其实没有实质区别,只是安装方式不同,和你的设计有关。

3、正面操作还是侧面操作:类似于接线问题,这和你的设计有关,和你的配电箱(柜体)安装方式有关。
一般常用为正面操作的HD13,HS13系列,多用于正面操作背面维修的开关柜。
HD12,HS12系列为侧面操作,用于正面侧方操作,正面维修的开关柜。

4、带旋转还是不带旋转手柄(BX还是B):主体相同,不同的只是手柄(操作方式不同)。 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你用于什么柜体。 B代表普通手柄,杠杆式操作,安装尺寸罗小,多用于PLG柜。 BX代表旋转手柄,旋转式操作,多用于GGD柜。

5、额定电流:不应小于电路中各个负载额定电流的总合。如果带的是电动机等电机类,还需要考虑其峰值电流。

大体上,电动机可以按额定电流1.25倍左右来计算,如电动机额定为100A,则需要选择至少125A的刀开关
总的来说,一般建议选择大一个规格的刀开关。如额定为160A,则需要选择大一规格的250A。

6、HD11,HS11多用于磁力站,不能带负载操作,仅作隔离电源之用。现在常用为带F型(带盖),安全性大大提升,更可防止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