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行程电动执行器的大规模结构分析

楼主(2018-04-19):
直行程电动执行器采用智能化超大规模集成芯片,控制技术先进、性能稳定可靠、安装、调试、维护方便的目标研制开发的产品。特点:智能电控单元+传统机械机构就地参数调协与显示、简单快速地按键操作多种保护机制,异常报警信号输出阀门全关/全开位置设定简单方便取消传统的同服放大和行程限位机械开关主要功能:具有就地操作/远程自动/远程强制等功能具有现场(电动)←远程(自动)无优动切换功能具有远程强制自动→手动转换功能具有远程强制手动开启/关闭控制功能执行机构初始通电保位并处于现场操作报警信号可在现场动态设定阀位的全开/全关可通过程序设定执行机构的正作用/反作用具有故障自诊断功能年有输入/输出信号均采用光电隔离,确保上位置的安全。

直行程电动执行器结构:

直行程电动执行器电器部件布线严谨并与传动部件完全隔离,提高了执行机构运行的可靠性,传动部件采用CNC加工的小齿隙密封齿轮传动,具有效率高、噪音低、寿命长、稳定可靠,不会因工艺环境,如介质入口力的波动而造成执行机构共振等特点。

直行程电动执行器主要是由相互隔离的电器控制部分和齿轮传动部分组成。电机作为连接两隔离部分的中间部件,电机按控制要求输出转矩,通过多极正齿轮传递到梯形丝杆上,丝杆通过杆螺纹变换转矩为推力。此杆螺纹能自锁,并且将直线行程通过与阀门的适配器传递到阀杆。执行机构出轴带有一个防止转动的止转销,出轴的径向锁定装置可以作为位置指示器。锁定装置连有一个连杆,连杆随输出轴同步运行,通过与连杆连接的线路板将输出轴位移转换成电信号,提供给伺服放大器做为比较信号和阀位反馈输出,同时执行机构的行程也可由开关板上的两个主限位开关来限制,并由两个机械限位档块来调整限定位置。

直行程电动执行器主要特点如下:

1.一体化结构设计,位置变送器和伺服放大器做为两个独立部件均可直接装入执行机构内部,直接接受4-20mA控制信号,输出4-20mA或1-5VDC阀位反馈信号,具有自诊断功能,使用和调校十分方便。

2.功能模块式结构设计,通过不同可选功能的组合,实现从简单到复杂的控制,满足不同应用要求。

3.结构简单,体积小巧,重量轻,便于安装和维护,机械零件全部采用CNC加工制作,工艺精湛。

4.传动全部采用小齿隙密封齿轮,具有效率高、噪声低、寿命长、稳定可靠、无需加油,多种运行速度,可满足各种控制系统的要求,以保证系统的快速响应及稳定性。

5.同阀门的连接采用柔性盘簧连接,可避免阀杆与输出轴不同轴给阀门带来的影响,可预置阀门关断力保证阀门的可靠关断,防止泄漏。行程可调,便于与阀门连接。

6.驱动电机采用高性能稀土磁性材料制作的高速同步电机,运行平稳。具有体积小、力矩大、抗堵转、控制精度高等特点。

7.可设置分段调节,即由一台调节器输出的双时间比例信号控制两台执行机构(4-12mA对应PSL1的全开或全闭,12-20mA对应PSL2的全开或全闭)。

8.阀位反馈元件采用全密封高精度多圈电位器,具有体积小、精度高、死区小、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全部电器元件均采用世界名牌产品,质量可靠。电器部件布线严谨并与传动部件完全隔离,提高了电动执行器运行性的可靠。

内容信息来自:www.mjfzk.com

网友A(2019-01-20):
写的非常不错,让我理解直行程电动执行器的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