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减压阀怎么选怎么用?

楼主(2018-04-19):
气体减压阀的选用:

高压气体减压阀的根据使用要求选定减压阀的类型和调压精度,再根据所需最大输出流量选择其通径。决定阀的气源压力时,应使其大于最高输出压力0.1MPa。气体减压阀一般安装在分水滤气器之后,油雾器或定值器之前,并注意不要将其进、出口接反;阀不用时应把旋钮放松,以免膜片经常受压变形而影响其性能。

气体减压阀的安装和维护应注意以下事项:

1、为了操作和维护方便,该阀一般直立安装在水平管道上。

2、安装时应注意使管路中介质的流向与阀休上所示箭头的方向一致。

3、为了防止阀后压力超压,应在离阀出口不少于4M处安装一个减压阀。

气体减压阀中橡胶软管在使用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1、气体减压阀中橡胶软管须经压力试验,氧气软管试验压力为20个大气压,乙炔软管试验压力为5个大气压。未经压力试验的代用品及变质、老化、脆裂、漏气的胶管不准使用。

2、气体减压阀中软管长度一般为10-20米。不准使用过短或过长的软管。接头出必须用专用的卡子或退火的金属丝卡紧扎牢。

3、气体减压阀中氧气软管为红色,乙炔软管为黑色,与焊炬连接时不可错乱。

4、气体减压阀中乙炔软管使用中发生脱落、破裂着火时,应先将焊炬或割炬上的火焰熄灭,然后停止供气。氧气软管着火时,应迅速关闭氧气瓶阀门,停止供氧。不准用弯折的办法来消除氧气软管着火,乙炔软管着火时可用弯折前面一段的办法来将火熄灭。

5、禁止把气体减压阀中橡胶软管放在高温管道和电线上,或把重的或热的物件压在软管上,也不准将软管与电焊用的线敷设在一起。使用时应防止割破。软管经过车行道时应加护套或盖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