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8-04-19):
启动器(又称软起动器,电机软起动器),软启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以下分析软启动器在日常应用中常出现的故障及相应的对策:

1、在调试过程中出现起动报缺相故障,软起动器故障灯亮,电机没反应。出现故障的原因可能是:

 ① 起动方式采用带电方式时,操作顺序有误。(正确操作顺序应为先送主电源,后送控制电源)

 ② 电源缺相,软起动器保护动作。(检查电源)

 ③ 软起动器的输出端未接负载。(输出端接上负载后软起动器才能正常工作)

2、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起动完毕,旁路接触器不吸合现象。故障原因可能是:

 ① 在起动过程中,保护装置因整定偏小出现误动作。(将保护装置重新整定即可)

 ② 在调试时,软起动器的参数设置不合理。(主要针对的是55KW以下的软起动器,对软起动器的参数重新设置)

 ③ 控制线路接触不良。(检查控制线路)

3、用户在起动过程中,偶尔有出现跳空气开关的现象。故障原因有:

 ① 空气开关长延时的整定值过小或者是空气开关选型和电机不配。(空气开关的参数适量放大或者空气开关重新选型)

 ② 软起动器的起始电压参数设置过高或者起动时间过长。(根据负载情况将起始电压适当调小或者起动时间适当缩短)

 ③ 在起动过程中因电网电压波动比较大,易引起软起动器发出错误指令,出现提前旁路现象。(建议用户不要同时起动大功率的电机)

 ④ 起动时满负载起动。(起动时尽量减轻负载)

4、用户在使用软起动器时出现显示屏无显示或者是出现乱码,软起动器不工作。故障原因可能是:

 ① 软起动器在使用过程中因外部元件所产生的震动使软起动器内部连线震松。(打开软起动器的面盖将显示屏连线重新插紧即可)

 ② 软起动器控制板故障。(和厂家联系更换控制板)

5、软起动器在起动时报故障,软起动器不工作,电机没有反应。故障原因可能为:

 ① 电机缺相。(检查电机和外围电路)

 ② 软起动器内主元件可控硅短路。(检查电机以及电网电压是否有异常。和厂家联系更换可控硅)

 ③ 滤波板击穿短路。(更换滤波板即可)

6、软起动器在起动负载时,出现起动超时现象。软起动器停止工作,电机自由停车。故障原因有:

 ① 参数设置不合理。(重新整定参数,起始电压适当升高,时间适当加长)

 ② 起动时满负载起动。(起动时应尽量减轻负载)

7、在起动过程中,出现电流不稳定,电流过大。原因可能有:

 ① 电流表指示不准确或者与互感器不相匹配。(更换新的电流表)

 ② 电网电压不稳定,波动比较大,引起软起动器误动作。(和厂家联系更换控制板)

 ③ 软起动器参数设置不合理。(重新整定参数)

8、软起动器出现重复起动。故障原因有:

 ① 在起动过程中外围保护元件动作,接触器不能吸合,导致软起动器出现重复起动。(检查外围元件和线路)

9、在起动时出现过热故障灯亮,软起动器停止工作:

 ① 起动频繁,导致温度过高,引起软起动器过热保护动作。(软起动器的起动次数要控制在每小时不超过6次,特别是重负载一定要注意)

 ② 在起动过程中,保护元件动作,使接触器不能旁路,软起动器长时间工作,引起保护动作。(检查外围电路)

 ③ 负载过重起动时间过长引起过热保护。(起动时,尽可能的减轻负载)

 ④ 软起动器的参数整定不合理。时间过长,起始电压过低。(将起始电压升高)

 ⑤ 软起动器的散热风扇损坏,不能正常工作。(更换风扇)

10、可控硅损坏:

 ① 电机在起动时,过电流将软起动器击穿。(检查软起动器功率是否与电机的功率相匹配,电机是否是带载起动)

 ② 软起动器的散热风扇损坏。(更换风扇)

 ③ 起动频繁,高温将可控硅损坏。(控制起动次数)

 ④ 滤波板损坏(更换损坏元件) 输入缺相,引起此故障的因素有很多:

  - 检查进线电源与电机进线是否有松脱;

  - 输出是否接有负载,负载与电机是否匹配;

  - 用万用表检测软启动器的模块或可控硅是否击穿,及他们的触发门极电阻是否符合正常情况下的要求(一般在20-30欧左右) ;

  - 内部的接线插座是否松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