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电路板基本制作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8-04-19):
    印制电路板,又称印刷电路板,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提供者。它的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设计主要是版图设计;采用电路板的主要优点是大大减少布线和装配的差错,提高了自动化水平和生产劳动率。

印刷电路板基本制作方法:

一、刀刻法

这种方法是把已设计好的印刷板图用复写纸复写到敷铜板上面,用锋利的刻刀沿线路刻划,然后把不要的那部分铜箔用刻刀挑起来并撕掉。这种方法只适用于线路比较简单的电路,是一种最经济的方法。

二、透明胶法

这种方法是把印刷板图复写到敷铜板上后,先用透明胶把整个敷铜板粘起来,然后用刀把不要部分的透明胶割开撕掉,再把整个板子放到三氯化铁溶液里面去腐蚀。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太费时间,制作中还要特别细心。

三、油漆法

它是把复写好的敷铜板上面的线条用描油漆的方法敷盖好,然后把它放到三氯化铁溶液里面腐蚀。这种方法更省力、省事,做的板子也还漂亮,做的线路可以很复杂,但是就是它对线条的宽度要求高。

四、光印板法

所谓光印板就是这种板子的铜膜表面有一层感光膜,可以像胶卷一样感光。制作方法如下:首先把设计好的pcb(印刷板)打印到透明的胶片上面,然后把光印板 感光膜上的保护纸撕掉(在普通光线下放几分钟是没有关系的),接着把胶片盖在光印板上有感光膜的一面并固定好。注意一定要把胶片压平,否则曝光不均匀。然后在曝光灯下面曝光8分钟左右。曝光灯可以自己做,用2~4根紫外线荧光灯平行靠近放置即可,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它产生很强的平行紫外光。等曝光时间到了把 它取出来放到显影液里面显影。显影完了以后光印板上有了pcb、的图像,就可直接放到三氯化铁溶液里面腐蚀。

五、热转印纸法

热转印纸是一种特殊的纸,先用打印机把pcb图打印到它上面,然后把普通敷铜板刷干净,把打好了pcb图的热转印纸盖到敷铜板上,有油墨的那面对着铜板(记住不可用手或其他东西去触摸打印好的热转印纸,因为那样油墨极容易被摸掉),然后将电熨斗置最热的那一挡,使其均匀地在纸上面熨,熨的时间不需要很 长,但要保证每条线都熨到。熨毕,待板子冷却后,再小心地把纸揭起。如果发现纸上面还有油墨,再把它盖回去,用熨斗在有油墨的地方再熨,直到最后揭起来纸上干净。最后就是放入三氯化铁溶液里面腐蚀。这种方法做出来的板子和工厂做的一样漂亮,线宽可以做到0.3mm,而且价格便宜。可以说这种方法的性价比最高,唯一的缺点就是做双面板的时候麻烦一点。热转印纸目前许多电子商店也有售,也可以邮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