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1410+安川RD350焊机起弧打不着火现象

楼主(2018-04-19):
ABB1410+安川RD350焊机 起弧时打不着火

已排除以下现象

  1. 机器人与焊机通讯正常

  2. 焊接姿势与焊接位置良好 (送丝管未过度扭曲)

  3. 送丝机正常转动

  4. 焊接参数正常

  5. 地线连接未接触不良

  6. 气保焊焊丝使用(JQ.MG70S-6)

目前设置起弧四次需手动示教器操作,

引弧时间参数Ignition Timeout 目前设置为2s。

此外还有摆焊中途断弧现象,不知道是焊接参数的问题还是另外的什么问题,焊接位置和姿势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查了挺久的了,问题也排除很多了,希望有大神能帮帮忙!

网友A:
接线有问题,好像安川的有一个0-10V的输入条件

网友B:
重新查一下线路吧,对照说明书

网友A:
你的是新的还是旧的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你的是新的还是旧的内容的回复! 机器人是旧的焊机算是新的配件都是刚买的 是接线问题呢还是机器人上的配置问题呢  起弧不太稳定有时候一次成功有时候要四次以上才能起弧

楼主:
回复内容: 对:LANGLANGDANGDANG重新查一下线路吧,对照说明书内容的回复! 说明书查过了与机器人配置的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安川那边的人也来过了也没有找出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你的是新的还是旧的内容的回复!... 机器人需要设置,你需要机器人的硬件配置说明书 机器人的输出测量了吗,就是机器人控制电流到焊机的

网友C:
检查焊机的空载电压,以及饱和电压。饱和电压过低会引起连续焊接断弧,而空载电压过低影响起弧。这两个电压说明书中应有的说明。看情况应该是两个电压都有些过低。

网友D:
单独用焊机和机器人呢,没问题的话就是连接线有问题吧

网友E(2018-05-24):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