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数据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8-04-20):
MCGS与流量表连接,返回的数是32位清单精度浮点数,怎么能实数显示,要怎么转换?有没有案例?具体点谢谢?

网友A(2019-01-25):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mcgs数值变量本身就可以是32位浮点数,直接显示,为啥要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cgs数值变量本身就可以是32位浮点数,直接显示,为...

IEEE754 32位补码算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mcgs数值变量本身就可以是32位浮点数,直接显示,为... 内容的回复!-------------------------IEEE754 32位补码算法

字节颠倒,直接读就可以解码成实际数

网友C(2019-02-26):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mcgs数值变量本身就可以是32位浮点数,直接显示,为... 内容的回复!-------------------------IEEE754 32位补码算法     内容的回复:字节颠倒,直接读就可以解码成实际数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选浮点数数据,''32位浮点数解码 3-4321''就可以显示仪表上的实际数,函数脚本不用编辑

网友D: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E(2023-07-20):
引用 网友A:
选浮点数数据,''32位浮点数解码 3-4321''就可以显示仪表上的实际数,函数脚本不用编辑...



谢谢老师指点,我在数据类型那里直接选“32位浮点数”结果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