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百年不遇故障求助

楼主(2018-04-20):
从事变频器维修20余年,还未遇到解决不了的故障,可今遇一故障百思不得其解,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型号:ACS800-04-0550

应用场合:阿特拉斯空压机

故障现象:开始一组IGBT炸坏,修复后就出现了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刚开机时运行正常,输出频率50HZ时

 输出电压为217V、电流530A、转矩81%、温度从低到高,最终达110多度而导致超温报警;输出频率80HZ时

 输出电压为400V、电流530A、转矩81%、温度97度.温度用红外测温仪一致

设置:应用宏(工厂宏FACTORY) 控制(转矩控制DTC)

措施:重新更换一套IGBT、散热风机、检测版、互感器、清理灰尘,涂抹硅脂,几乎所以能导致过热的原因

都想到了,然故障依旧。观察其他机器,除输出转矩比此机器低一些(76%),其他状态一样,电机检测正常

,手动盘车也没问题

请问各位大神,这种状况到底是变频器还是负载的问题,有能解决此问题的朋友请来电13908061163(何),

必有重谢!如能把转矩降下来温度也就下来了,但转矩始终下不来

网友A:
不带负载,电机空载试一试

网友B:
会不会元件质量问题。

网友C:
把好的机器IGBT换过来看下,先排除你的配件问题,再检查触发板,用示波器看下触发波形有无毛刺、尖峰。

网友D:
测到的温度是否是电机的温度,电机是否是转子绕线式的?最大可能是:因为两个频率的电流是相同的。所以故障应在电机转子碳刷与环接触故障,有可能碳刷已很短了接触电阻大了造成转子电流不平衡导致转子线圈过电流致电机过热,引起启动过电流而启动困难。炸模块皆是过大电流造成,还有过电流参数设置问题。故障实质应该在电机。

网友E:
现在变频器多为半制品集成电路,怀疑哪个出了问题,可以替代!逐步检查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网友F:
我觉得先用电桥把电机量一下,然后试试把变频器的控制板也换一下

楼主:
回复内容: 对:熊熊548我觉得先用电桥把电机量一下,然后试试把变频器的控制板也换一下内容的回复! 电机用摇表测试过,正常,主板可能性很小,也没有这主板,就没换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欣欣向荣-1测到的温度是否是电机的温度,电机是否是转子绕线式的?最...内容的回复! 是变频器温度,电机温度正常,电流一样是正常的,用的是转矩控制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青岛黄工把好的机器IGBT换过来看下,先排除你的配件问题,再检...内容的回复! IGBT换过两次,一次是原装二手的,一次是抄板,结果是一样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不带负载,电机空载试一试内容的回复! 空载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内容: 对:青岛黄工把好的机器IGBT换过来看下,先排除你的配件问题,再检...内容的回复! ABB的模块触发板和IGBT是一套,一起更换的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欣欣向荣-1测到的温度是否是电机的温度,电机是否是转子绕线式的?最...内容的回复! 参数没问题,从别的机器上拷贝过去也一样

网友G:
看看是什么情况,赚点积分

楼主:
回复内容: 对:ylx518518看看是什么情况,赚点积分内容的回复! 只要能解决问题,什么都行

网友H:
直接把变频器脱离原来的系统,拖电机运行来分辨空压机的负载是否有问题

网友F:
摇表只能检测绝缘,不能测量单相绕组电阻,如果单相匝间短路阻值很小。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电机,停机用各种仪表测量一切正常,一上电就烧中相保险

网友C:
转矩始终下不来。空压机功率多大?选配时容量足够吗,变频老化带不动了?原先炸机原因找到了没有,没有的话,原来就在超负荷运转。电机电缆电机都没问题吗?

楼主:
回复内容: 对:goldage直接把变频器脱离原来的系统,拖电机运行来分辨空压机的负载是否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空载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I:
如果你的负载不是过载,我觉得你的主回路有漏电,你查查

楼主:
回复内容: 对:xb如果你的负载不是过载,我觉得你的主回路有漏电,你查查内容的回复! 能具体点吗?电容、IGBT、可控硅都检查过

楼主:
回复内容: 对:goldage直接把变频器脱离原来的系统,拖电机运行来分辨空压机的负载是否有问题     内容的回复: 脱开负载一切正常

网友J(2018-05-23):
更换电容试试吧有可能是电容太老。另检查一下整流有没有问题

网友K:
楼主别介意,为了能早日下载到好东西,我要努力回帖,也顺便学习,学习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