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128M运行着程序突然中断

楼主(2018-04-20):
求大佬告诉一下这是啥情况,客户那边运行着运行程序就突然停了别的啥情况也没有,程序里面也没有写别的啥全是开关量,已经换过一次了现在跳的更厉害了一个两个小时跳三四次

楼主:
回复内容:但是程序是我自己写的呀 对:菜鸟85估计是被人写了锁,楼主加我Q634503217,一起交流下内容的回复!

网友A:
运行着突然停了什么意思 直接STOP??

网友B:
方便程序私聊发给我吗,是不是程序没有编好,或者是外部有输入

网友C:
不妨在线监控一下程序,到底出了什么情况? 每次停机位置是否一样,一般情况程序不会自己改动吧,多为外部情况导致得多一些。

网友D:
自己写的,自己监控一下呗。多观察。

网友E:
你说的跳是怎么跳啊?程序是不是卡在一个地方不动了?原来用台达碰到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逻辑有冲突的地方,监视下看看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就是Y输出突然都没有了,就像你电脑用的好好的突然自动关机了再按开机按钮又没啥事 回复内容: 对:侯小刘她爸你说的跳是怎么跳啊?程序是不是卡在一个地方不动了?原来...内容的回复!

楼主:
程序运行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出问题就是四月头开始出现跳的,跳还没规律就跟看心情一样,去了一次监控了一天一点事情也没有最后没办法,只能把主机换了个新的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方便程序私聊发给我吗,是不是程序没有编好,或者是外部有输入内容的回复!

网友F:
你倒是直接上个PLC在出问题的状况的图片就更方便讨论问题了

网友G:
如果是行货PLC,一般不要轻易考虑质量问题; 启停都在触摸屏,应该是空气湿度或者某种干扰原因导致停止信号被触发(前面你说按触摸屏按钮可以重新启动),此种情况一般保持触摸屏干净,接地保证完好且不得跟强电共地,另外就是加装滤波器对电源进线处理(电源谐波分量较大时会发生莫名其妙的异常)

网友H:
电源检查一下。

网友I:
不知道你在说啥。

网友J:
程序内有问题,软件抗干扰不强。

网友K:
暫時還沒有遇到這種情況。

网友L:
检查一下电源前端是否有大功率的设备,有没有干扰源?可以试着加一下滤波器

网友M:
检查程序是不是有死循环,没有的话把看门狗时间设长点,以上看能不能解决,如不行可能是PLC硬件有问题,换一个新的看看,以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N:
你要是方便把启停用外部按钮试一试,看看是不是人机屏幕的原因

网友O:
首先检查外部供电电源,是否有虚连或接地和短路(也应该是虚短的)。然后再考虑硬件和程序

网友P:
跳掉是什么意思? PLC断电调掉?还是程序监控中突然中断了? 先看看外部硬件,包括电源接口、模块连接、通讯线/通讯口连接。 再把外部硬件驱动断开的情况,运行PLC看看PLC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P:
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马上复位重启。去监控所有的输入输出,看是不是有点位动作异常。然后一些保护类的输入点位,要去查硬件有可能误动作,如果有类似保护,可以置位一个信号,然后监控,查起来比较快。

网友Q:
引用 网友A:
运行着突然停了什么意思 直接STOP??

网友R(2018-12-23):
引用 网友L:
检查一下电源前端是否有大功率的设备,有没有干扰源?可以试着加一下滤波器

设遇到过,不过西门子PLC干扰我遇到过,不好搞。

网友R:
引用 网友S:
-__-)m 回复内容:但是程序是我自己写的呀 对:菜鸟85估计是被人写了锁,楼主加我Q634503217,一起交流下内容的回复!

是干扰。换PLC没用,我在西门子上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