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C40T威纶触摸屏求教程

楼主(2018-04-21):
如图:求大师实例教此类用法。最好就以这上面的功能来示教。。。电机为伺服电机。请有兴趣的大师与我联系。谢谢!!不求原理只讲应用

网友A:
资料太少没法回答,只有图片

网友:
回复内容: 对:李东泽资料太少没法回答,只有图片内容的回复! 是想找位师傅实例学习,用松下PLC,威纶触摸屏,伺服电机来做上面图片上的功能。

网友B:
你这个是个轮切的示例吧,你是想学什么?

网友:
回复内容: 对:侯小刘她爸你这个是个轮切的示例吧,你是想学什么?内容的回复! 想学定位控制,伺服与触摸屏,PLC的综合应用。 对逻辑电路基熟悉,PLC简单应用能动一些。

网友C:
你这个是裁剪设备吧,用到的更多的是触摸屏里面的配方功能,教程没有,可以进一步沟通下,本人熟练使用松下PLC。

网友:
回复内容: 对:青岛黄工你这个是裁剪设备吧,用到的更多的是触摸屏里面的配方功能...内容的回复! 你好,是的。这个界面是印刷厂用的切纸机设备的。触摸屏配方功能是一方面,主要是我对应该对应松下PLC哪些操作不清楚,请指教!!!

网友:
回复内容: 对:周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你这个是裁剪设备吧,用到的更多...内容的回复! 请问怎么联系您?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周回复内容:对:周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你这个是裁剪设...内容的回复! 发短消息。

大橙子!!!

网友D:
可以把plc程序和hmi程序给我看下吗,657661821@qq.com

网友E:
楼主。请问FP-XH-C60T 进行485通信,怎么进行高低16位数据交换,怎么判断发送是否正确,有例子吗。邮箱2029921776@qq.com,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