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操作系统能装博图v14sp1吗?

楼主(2018-04-21):
我的电脑是i3 32位,能否安装一个虚拟操作系统,来安装博图 V14 SP1版?

网友A:
No,Sir。 最后一个支持32位系统的博图版本是V13SP2。 你当然可以使用虚拟机软件来安装一个64位的系统从而安装更高版本的博图软件。但是你的I3配置可能会严重影响你使用博图软件的用户体验。 或许你开完虚拟器运行博图的等待时间可以烧一壶水,然后泡壶好茶。

网友B:
Portal支持的操作系统如下:

●MSWindows7HomePremiumSP1(仅针对STEP7Basic)

●MSWindows7ProfessionalSP1

●MSWindows7EnterpriseSP1

●MSWindows7UltimateSP1

●MicrosoftWindows8.1(仅针对STEP7Basic)

●MicrosoftWindows8.1Pro

●MicrosoftWindows8.1Enterprise

●MicrosoftServer2012R2Standard

●MSWindows2008ServerR2StandardEditionSP2

对于V14.0版本,仅支持64位安装!

楼主:
看来只有新电脑才能安装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