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锁死,下载下来重新load,能恢复吗

楼主(2018-04-22):
就是目前机器Z轴锁死后,我把目前锁死的程序down load 下来,再上传PCL(三菱的PLC),会好吗?请教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说的Z轴锁死是什么意思,如果是Z轴锁死那是信号的问题,如果是程序锁死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能把程序上传上来的,即使上传上来程序也有可能不完整,建议最好不要那样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