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结构变量的问题(新人)

楼主(2018-04-22):
组态王定义结构变量时,为啥还需要定义变量的设备,及寄存器地址,照理说定义的是个模板,只要定义每个成员变量的数据类型就行了,这个是不是软件漏洞?还是有其他说法。

网友A:
组态王是上位机,如果下面有PLC或设备,是需要定义设备的,否则有3台plc要进上位机,怎么区分分别是那台呢,另外寄存器地址也是要定义的,对应PLC的I/O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