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排线机

楼主(2018-04-22):
第一次接触伺服电机,接任务要做自动排丝机构。卷筒是液压由马达驱动,马达安装增量编码器,脉冲输入给伺服,伺服电机同步马达的速度和方向排线。到达卷筒两侧要自动换向。

哪位朋友给看看怎么实现,加PLC可以吗?周围找不到人请教。拜托

网友A:
伺服只能用来定位/定速控制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菜鸟85伺服可以用PLC来控制实现定位的#可以加Q634503217内容的回复! 能详细些吗?信号怎么处理的。 是把编码器脉冲给PLC再转给伺服吗,排线方向先要跟随主轴方向,到两侧限位开关要换向,这个用PLC程序实现,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C:
用编码器直接给伺服电机脉冲信号那就只用编码器的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速度,排线机构上安装接近开关来控制伺服电机换向。这样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D:
学习了,谢谢大神了!!!

网友E:
编码器采的速度信号经换算后给伺服电机作为移动信号

网友F:
这个我坐过,可以用PLC测卷筒的速度,然后控制伺服电机跟随卷筒移动。

网友G:
加PLC好搞一些,因为随着绕线的增加,如果卷筒液压马达速度恒定,线速度是变化的,伺服移动的快慢也是变化的。期间多个变量在变化,需要计算结果给伺服,所以要用PLC加个屏来搞更合适些。可以进一步沟通。QQ1260887872.

网友H:
用三菱PLC和MJR伺服,工艺过程我分析这样:绕线机线端绕卷筒做螺旋运动,前进直线速度为马达转速乘以线径,这个直线速度就是伺服控制的机台移动的直线速度,实现同步,由这个速度算出伺服电机的实际转速,三菱PLC以最高频率输出,实现精度的提高,这个频率除以伺服分辨率得出一个转速,用这个转速除以伺服电机的实际转速,得出电子齿轮比,再验算系统精度,剩下的是编程和伺服参数设置接线的问题了

网友B:
对:侯小刘她爸用编码器直接给伺服电机脉冲信号那就只用编码器的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速度,排线机构上安装接近开关来控制伺服电机换向。这样应该就可以吧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前面别人做过一套我见过,就是您说的方法的,但是没有解决到卷筒两侧的换向问题。我的想法是加光电开关,但我这个信号我不知道该怎么用(伺服位置脉冲模式没有方向选项)。

网友I:
加PLC,用PLC的高速脉冲通道,读取编码器的脉冲,然后控制伺服。

网友J:
回复内容: 对:那就这样回复内容:对:侯小刘她爸用编码器直接给伺服电机脉冲信号...内容的回复!  伺服你选择脉冲+方向模式的话有一个信号SIGN就是指方向,这个你可以接PLC的一个输出,然后两端各加一个接近开关,在PLC里面编程碰到一侧的接近开关PLC的输出开,碰到另一个开关后输出关。这样通过这个输出就可以改变伺服的方向了。

网友F:
回复内容: 对:侯小刘她爸用编码器直接给伺服电机脉冲信号那就只用编码器的脉冲来控...内容的回复! 这样也有难点,假如卷筒中途停机停电,如何锁存伺服电机的当前方向?因为下次开机的时候你无法确定卷筒是收绳还是放绳,

网友K:
我觉得加PLC更好控制,因为PLC运算很方便

网友J:
回复内容: 对:卢学斌回复内容:对:侯小刘她爸用编码器直接给伺服电机脉冲信...内容的回复!  首次开机卷筒的方向对排线方向没有影响,不管是收线还是放线,排线负责的就是来回运动。

网友L:
工艺核心:线速度不变。限位开关要用4个,2个换向,2个限位保护。排线横动速度与线速度成正比。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zhouxingbo1234用三菱PLC和MJR伺服,工艺过程我分析这样:绕线机线...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分析,我读了好几遍。

网友B:
感谢13楼卢工的提醒,我看了双向丝杠排绳的过程,再重启动的时的方向判断理解是这样的:如果卷筒方向是与上次相同,则电机继续上次方向,卷筒方向相反,电机方向也取反? 还是我想复杂了

网友M:
学习了,这玩意不错

网友N:
这个东西不错,楼主做好了吗?

网友L:
要用到带电保持寄存器,,,再启动时,方向与停电前一样。卫龙,WOLO

网友O:
方法有很多,最终要的结果是速度匹配,最经济有效的方案是用2个变频器来实现速度匹配,收线时还要用到张力控制模式

网友B:
感谢大家关注,还没做出来。这个设备的卷筒速度和方向由一个操纵杆人为操作。排线不是主操作目的,所以不用显示屏。另外设置手动排线功能。做过类似设备朋友还请赐教。

网友P:
这个建议用绝对值编码器,有位置数据和周脉冲

网友L:
用变频器排线就可以啦,,,软件我有。0757-26160535,胡工

网友L:
或者,采用单相齿轮减速电机,带调速器。

网友Q:
都是知识啊,真是豁然开朗

网友R(2019-08-11):
圈筒位移与排线位移是两个线性凸轮关系,规划好位移曲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