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寻找原点时,电机转速太快,

楼主(2018-04-22):
我的系统是:三菱PLC(Fx2n)+三菱伺服+三菱电机

三菱伺服控制器参数恢复出厂后,重新上电,电机开始旋转找原点,但是转速太快了,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能慢下来(电子齿轮比设置成设备厂家给的数值)(不用从PLC里找设置方法,因为程序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新注册,分数不多,见谅!)

网友A:
影响伺服电机转速的因素:1、plc内部指令的脉冲频率,这个如果用回零指令要看看设置的回零速度是多少。2、伺服驱动器设置的每转脉冲数或电子齿轮比。如果你确定程序没问题那就只能改驱动器的参数了。

楼主:
谢谢回复,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我改变电子齿轮比,转速没有改变(还是那么快)

网友A:
回复内容: 对:hg2003868谢谢回复,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我改变电子齿轮比,转速没...内容的回复!  你的伺服驱动器是三菱的那个系列的,型号是什么?你改下每转指令输入脉冲数试试

楼主:
MR-J4-40,设备厂家给的PA05参数是0

楼主:
结贴!故障原因是伺服恢复出厂后,PA21的值没有重新设置,所以电子齿轮功能没有起作用,谢谢朋友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