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各型号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8-04-23):
新建工程里面的这些个型号都有些什么区别呢?或者到哪里能查到?哪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上官网,看产品技术参数手册

网友B:
功能上可能有不一样的,具体的看手册

楼主:
我已经开始迷糊了,官网上也没这么多型号呢?又或者,我去的不是官网?愁人……

网友C(2018-05-30):
尺寸大小,串口多少,手否带以太网口分辨率等等的区别。。。至于你说的官网没这么多型号,官网不更新的原因吧,好多停产了又推出相应的替代品,比如7062k停产了,相应的替代品是7062TI